楼主(2009-01-07):
    关于PID的控制,我一直没有能掌握它,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P 是按偏差的大小进行控制 (满足快速性 )
I 是按偏差是否存在进行控制 (满足准确性 )
D 是按偏差的变化趋势进行控制(满足稳定性)

网友B:
找一本有关的手册看看.

网友C:
在百度搜索″PID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 是按偏差的大小进行控制 (满足快速性 )
I 是按偏差是否存在进行控制 (满足准确性 )
D 是按偏差的变化趋势进行控制(满足稳定性)

经典啊!确实就是如此,总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