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写一段小程序

楼主(2009-01-07):
请求帮助写一段小程序(用三菱plc好了)
各位大老:请求帮助写一段小程序,谢谢!
开关x接通,继电器k吸合1秒,断开1秒,再吸合1秒,继电器K关断.

楼主:
在线等那个好心老大帮忙了!

网友A:
自己就能编写。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呀。
老大,麻烦帮我编一下,用三菱fx,谢谢!

楼主:
关键是我菜鸟编不好啊!

网友A:
LD X000 启动
OR M0
ANI T2
OUT M0
LD M0
OUT T0 K10
LD T0
OUT T1 K10
LD T1
OUT T2 K10
LDI T0
AND M0
OR T1
OUT Y000 输出至继电器K
看看这个。

网友B:
可以用计数器来编,和交通灯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计数器来编,和交通灯差不多
这只是一种。还有使用功能指令编的。

网友C(2009-08-31):
雪花飘飘的程序时错的,
看看我写的,以试过
LD Y0
OR Y0
ANI M0
ANI M1
OR M1
ANI T2
OUT Y0
LD Y0
OUT T0 K10
LD T0
OR M0
ANI T1
OUT M0
LD M1
OUT T1 K10
LD T1
OR M1
MPS
ANI T2
OUT M1
MPP
AND M1
OUT T2 K10
END

网友D:
LD X0
MPS
ANI T0
SET M1
MPP
OUT T0 K10
LD T0
MPS
ANI T1
RST M1
MPP
OUT T1 K10
LD T1
MPS
ANI T2
SET M1
MPP
OUT T2 K10
END

网友E(2010-10-07):
ld x0
set m0
ld m0
and m8013
out y0
ld m8000
inp d0
and= d0 k2
rst m0

网友F:
0 ld x000
1 and M8013
2 mps
3 ani c1
4 out y1
5 mpp
6 out c1 k2
9 end

网友G: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最简单用SFC编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