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抗压折的光纤 推荐几个牌子吧

楼主(2009-01-07):
客户反映 机子拆装时候光纤容易损坏(折断)想问一下各位大哥..有没光纤的外壳是金属的

网友A:
光纤外面套蛇皮管不行吗?

网友B:
支持一楼的,把容易压折的地方套上防护管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楼的,把容易压折的地方套上防护管不就行了

网友D:
神视 邦纳。。。。

网友E:
基恩斯,很好,有专业抗压折的,不过价格高,很好,

楼主:
-其实只是光纤头和光纤连接部分容易坏...买一个套管 太浪费了吧...4米的光纤 估计贵 死...还全不锈钢做的 ...基本上只是配个PVC膜一样的东西...单买这么一个PVC 估计供应商不会鸟我

网友F:
不用外加东西
有一种光纤就是专门是抗压抗弯的
OMRON和基恩士的都有

网友G:
你不要找了,只有基恩斯能行!

楼主:
基恩士听说好贵....

网友H:
欧姆龙、基恩士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