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显示面板上可以更改位元件数据,但不能保存

楼主(2009-01-07):
那FX1S显示面板上的+/-可以更改D C T 等字原件数值,但为什么不能保存呢?
比如D801X时钟D,可以修改确保存不了。
那FX1S的 那个电位器是不是也可以调节字原件的 数值呢?是否可以保存?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可以保存的,我玩过
这里保存的含义是:“让修改生效”

楼主:
多谢站长指教,请问站长是用面板上的OK键确认保存呢 ?还是使用电位器?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好象是修改了数值它就自动保存了...
好象是这样,当时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有点映象

楼主:
那我试试吧,谢谢站长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