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75KW直流电动机离控制柜10M请问用多大的电线?

网友A:
10米距离,要看使用是否长时间和短时间的情况而定,一般用70mm2的就足够了。

网友B:
电压到没有问吓

网友C:
引用楼主业绩电气于2009-01-07 20:08发表的 75KW直流电动机离控制柜10M请问用多大的电线? :
75KW直流电动机离控制柜10M请问用多大的电线?

电机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D:
要看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10米距离,要看使用是否长时间和短时间的情况而定,一般用70mm2的就足够了。
ygwpxq

网友E:
如何来的70平方,如何来的?铜还是録线?估算还是实际或理论?

网友F:
讲的太模糊!也不知电机电压多少?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参数!

网友G:
75kw只有150A电流,一平方可以过5至6A电流,用35的线就够了
有你这样算的吗?

网友H:
知道电压才能算吧

网友I:
考虑到机械强度,380VDC马达铜线一般用70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