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

楼主(2009-01-07):
有一台设备,触摸屏用台达5。7寸DOP-AS,PLC用DVP-10SX主机,DVP-08SN扩展点,还有两个DTC-1000温度模块,现在屏和两个DTC-1000进
行RS485通讯,除了要用台达ScreenEditor 1.05.79编程软件和台达WPLSoft_v2.11编程软件外,还要其它的软件吗?通讯需要另外的软件吗?

网友A:
不需要吧

楼主:
听说用通讯做可以减少成本,像我这样如果两个DTC-1000不用通讯做,普通RS232做法,要增加什么东西吗?

网友B:
台达自己的产品做通讯应该很好做,实在不行可以问台达的客服。最好不要用232的通讯,没有485的好,另外这样产品应该都支持MODBUS通讯格式,直接可以调用。

网友C:
DTCr的通讯地址 用DVP-SX很好通讯 有他自己的通讯地址

网友D:
不懂 哈哈 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