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我想用vb6.0编写一个程序,用来控制plc的运行,plc是三菱FX2N-232-BD,请问各位高手改做什么工作啊?

网友A:
FX2N-232-BD这个是什么模块来的

网友B:
VB我不会啊,好像要写控件的

网友C:
LZ,FX2N-232-BD只是一个通信板,不是主模块啊
要有如下的下行,连线用SC09就可
FX2N-(XX)MR
FX2N-(XX)MT

网友C:
VB自带,带要加载

网友D:
看你是用编程口还是485模块。但用VB都要MSCOMM控件。你去下一个三菱的通讯手册看一下,上面有详细的程序。用编程口距离有限制,用485模块成本要高些但距离远。

楼主:
VB与PLC通讯程序教学
为什么要学习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学会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有什么用呢?

    简单地说:省成本!
    小型的控制系统触摸屏即可胜任,5.7寸的屏价格不一。便宜也就一千多点,这个时候用VB做PLC的上位机控制系统当然是不合算。当控制系统要求上位机与PLC的通讯量很大时,触摸屏已经不能胜任了,需要用到组态软件。组态软件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们小家小业的,还是省着点好。
    此时VB就派上用场,用VB在电脑上编制一套PLC通讯程序,如果我们的脑力劳动暂不计成本的话,一台电脑几千元基本就搞定了上位机与PLC的通讯。
    怎么才能学会用VB编制PLC的上位机通讯程序呢?

    1、买一个VB6.0中文企业版的软件(VC,DELPHI,VB三合一的光盘也不过二十元左右)
    2、买本VB入门基础书,边看边练习做些小程序(别不舍得花钱,网上虽然可以下载,但是看起来并不方便,影响您的学习进度)
    3、VB看几天就可以了,VB与PLC通讯只需要应用几个简单的VB控件而已。如文本框用来读、写PLC寄存器的值,按钮用来置、复位PLC位元件,文字标签用来显示PLC位元件的ON、OFF状态,三个控件应用就可以学会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了。您先学会了VB与PLC通讯方法,后期您再努力学好VB。(真正用到工程上,VB要学很长时间呢)
    4、查找一些有关通讯方面的书籍翻翻,了解一下通讯格式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波特率,停止位,开始位,校验位,数据位。看不懂没关系,先记住这些概念,在学习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的过程中您会理解这些(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5、找一些别人做好的VB与PLC通讯程序看,别幻想您自己做出来,除非您基础雄厚,时间也雄厚(时间是金钱,参考是捷径。)
    6、找一个朋友帮忙指导,还是不要幻想自己看懂找到的VB与PLC通讯程序,除非您基础雄厚,时间也雄厚(好学生也需要进学校学习,听课比自学学得好又快是真理。)

    7、学懂了VB与PLC通讯的原理与程序编制方法后,千万别因满足而停止,动手去编制自己的VB与PLC通讯程序。在编制过程中才会发现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是真正进步的过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贻。手脑并用是老孔这句话的含义吗?)
    8、个人认为初学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还是应用MSCOMM32串行通讯控件比较好,虽然现在有很多专用通讯控件,在VB上应用起来很方便,但是用得再熟悉也是熟练工而已(MSCOMM32串行通讯控件是需要您自己动手编制通讯程序的,根据相关的协议一条条编制,协议理解不透,就可能通讯不畅。)
    9、也许您现在或是以后都不会用VB编制与PLC的通讯程序,感觉学习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没什么用处。以我的体会是,学习V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目的是真正理解和掌握通讯的原理(您以后再听到那些can总线、modbus通讯、PROFIBUS总线绝对不会再头痛)。
    10、学习编制VB与PLC通讯程序,在编制过程中还可以深入理解PLC的程序扫描周期(经常有人问,在上位机对PLC某个位元件进行置/复位操作,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
    写出以上十点的目的:广告是也!您如果想学编制VB与PLC的通讯程序,又不想花太多的学费,用太多的时间。那么请来找我,俺本事不大,但是让您短期速成还是没问题。(此速成非拔苗助长也!没有PLC应用经验的学生五六天也学会了,何况您!)
    网上有很多开源的VB与PLC通讯程序,但是大多源码都是侧重讲解通讯原理,并没有注重讲解如何才能编制出可靠、通讯速度快的程序!按照目前开源的PLC与VB通讯程序的方法,编制单纯的置/复位、写寄存器通讯或是单纯的读寄存器值(位元件状态)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编制大量点数的通讯程序(实时读取许多寄存器值,间或写、置/复位元件),则会出现通讯速度慢,偶尔通讯不正常(读取的寄存器值乱变!存储到数据库的值突然大了许多或是小了许多,起不到数据分析作用。)等现象. (初学时深受其苦,用其方法编制程序经常受到使用者的投诉,现在投诉没有了!)

网友E:
楼主强人!
找了一点学习VB的资料,和大家一起分享!
三菱FX系列PLC通讯.rar (52 K) 下载次数:832    技术人生 的日志.rar (24 K) 下载次数:572
看看这个人写的文章,还不错!从第3篇日志开始写的是三菱FX系列-PLC串口通訊
http://wmxr.spaces.live.com/PersonalSpace.aspx?_c01_blogpart=myspace&_c02_owner=1&_c=blogpart

网友F:
还可以呀不过用VB 编译速度是一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