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7):
最近打工的公司,在安全检查后要求在配电室的墙上开孔,安装排风扇(为了散热,配电室内没有窗户),虽名安了但是不知道这有没有必要。

网友A:
有一定的必要

网友B:
散热是有必要的

网友C:
不要装风扇,效果不好,没有窗户封闭的好,最好装个空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装风扇,效果不好,没有窗户封闭的好,最好装个空调

实用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可是配电室内只有母排和开关,会发很多热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配电室内只有母排和开关,会发很多热吗?

我認爲沒用必要安裝.

网友F:
虽然配电室内只有母排和开关,但也会产生一定的热量,故还是需要排热!另外,配电室里人也经常去检查和操作,故也必须保证空气流通!

网友G:
非常有必要,而且要根据配电室的大小确定安装风扇的个数
空调到没有必要,空调一般装于DCS控制室,大型PLC控制室,大型电子监控室和热控工程师站!

网友H:
当然有必要了

网友I(2009-05-14):
有必要,空调费用大。

网友J:
同意8号楼主的

网友K:
确实非常有必要啊

网友L:
有必要安装排气扇,

网友M:
要风扇的...
配电房内用来监视电量的电表 防跳置断路器控制回路 闪光装置
信号回路 操作回路 等一些电子元件构成的回路...
还有一些 变压器风机一些 以上东西不适合在温度较高的场合使用........
你什么配电房? 只有开关 母排?不会这么简单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