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9-01-07):
请问一个谜糊了很长时间的问题,用PLC驱动步进电机(三相的)是不是PLC的一个输出点输出一串脉冲(在三菱FX2N中有PLSR PLSY两条脉冲输出指令)然后这个脉冲被送至步进电机驱动器中驱动步进电机?还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向三相步进电机发送的是不是在时间上有差异的三个直流电脉冲?(请不要见笑真不明白)

网友A:
就是这样 用一个口输出脉冲 另一个口输出方向信号
不过这指令我还没用起
驱动器有脉冲分配器 如果按三相六拍方式就是 A AB B BC C CA A
循环发送

楼主:
谢谢了,我总算明白了一点。真想有机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