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式中有黄色的一段程式?请教?

楼主(2009-01-07):
我个程式其中一段程式是黄颜色的为什么?这样 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一个程式如果修改的话在原来位置是不可以的,你只要修改就跳到下一行去了为什么??????????????????????

网友A:
1.黄色--搜索论坛中相关解答;
2.我没猜错的话,在编辑的时候按一下【Insert】键即可。

网友B:
应该是不熟悉软件吧,

网友C:
是並聯的太多,如附圖修改看看,如果還不行,就減小並聯數

网友D:
是超过了最大行数啊,我也试过,但用FXGPWIN3.3中文版就不会

网友E:
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