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P的辅助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01-08):
请问各位,CH1P的辅助继电器是类似于W0.00还是017.00?

网友A:
W~~或者017.00都可以。
因为欧姆龙的PLC只要是不用的点都可以作为辅助继电器,并无明确的辅助继电器的区域。
以上

网友B:
有一些特殊的点是不能用作辅助继电器的,要看手册说明.

网友C(2010-05-11):
CP1H吧。没CH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