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 GX-Developer-7.08J中文版+GX-Simulate6仿真 不认指令

楼主(2009-01-08):
初入门 遇到GX-Developer-7.08J中文版+GX-Simulate6仿真 不认指令 不知如何办 请各位懂行的多多指教 谢谢
X000
|----------| |---------------------------[PLSY K10 K0 Y000]
这是一个标准的发脉冲指令 编程手册上的 但是在仿真时却提示“未支持指令” 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你的PLC型号选对了嘛
2N的可没有这条指令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条件,买台二手机直接上机试最直观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
1. 2N是有这条指令的
2. 写入PLC就可以运行 至于不能仿真 不好说 也许是计算机问题 也许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B:
REF /REFF / MTR/ HSCS/ HSCR/ HSZ/ SPD/ PLSY/ PWM/ PLSR/ IST/...........等很多指令仿真不支持!
看一下GX Simulator Version7操作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好像是那种指令不能仿真吧

网友D:
三菱仿真软件不支持脉冲仿真.

楼主:
受教了 各位辛苦

网友E(2009-05-14):
学习喽!
人与自然

网友F:
楼主,建议你认真学习一下三菱仿真软件的使用和说明!还有最好在PLC中运行,仿真只能仿真一般的逻辑关系的!

网友G:
毕竟是仿真软件,不是实体,很多指都是不能仿真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H:
我也由此问题 望指教啊

网友I:
这种脉冲输出指令仿真软件都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