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充电问题

楼主(2009-01-08):
有台变频器已停用6年,在用之前对其进行充电6小时,但怎样知道已经充好了?哪位大侠知道请告知。

网友A:
变频器还没听说过要充电的啊

网友B(2009-03-08):
由于电解电容是构成直流母线的主要元件,而其存在Forming,因此,西门子官方的说法是存储超过一年的系统应充电,否则会损坏设备。
具体充电时间(西门子规定):
1-2年:1小时-->100%电压。
2-3年:30分钟-->25%电压,30分钟-->50%电压,30分钟-->75%电压;30分钟-->100%电压;即 总共2小时。
>3年:2小时-->25%电压,2小时-->50%电压,2小时-->75%电压;2小时-->100%电压;即 总共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