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地线被烧掉???

楼主(2009-01-08):
昨天,我们厂里的电焊工在电焊时将我们一台840D的地线给烧掉了,当时我认为是电焊电流过大焊丝与机体相碰引起的,因为我们厂地零公用。后来我想一想,他们已经焊了两三天了都没出现问题,原因我就不能确定了。我把地线夹掉了,不知道这样影响大不大。当时机台是通电的,怎么弄???请教高手!

网友A:
说的不明白........................

网友B:
没明白,楼主是否可以讲详细点?

网友C:
当电焊机输出端负极与被焊接工件接触不好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注意检查下。

网友D:
说得不是很明白,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E:
没听明白,电焊机使用怎么和地线连上了

网友F:
在烧某个部件时,该部件接地不良,或该部件上的电器连接到PLC的导电率优于该部件和电机体和部件的连接
这样的事例大多数是不可重复的,
预防方案: 焊哪个地方,把电焊线接哪个地方,并不是搭上就好,而是要处理表面并紧固好,鬼子都是这样要求的,此时机台不要上电处于待机状态,这样最易损坏

网友G:
当时如果设备在通电运行状态的话,很容易造成损坏的。。。。是电焊机的电流走了捷径。。

网友H:
设备断电要先断电这是原则啊

网友I:
确实看不懂啊,但是觉得,这个和电焊机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J:
能不能说得清楚点!

网友K:
由于电焊机的搭铁回路线没有搭好,焊机大电流只好从设备接地线返回,设备接地线相对面积较小,无法承受焊机的大电流,所以,只能烧坏设备接地线.

网友L:
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M:
短路了吧

网友N:
没听明白

网友O:
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学电焊的,但是没听明白,

网友P:
我也遇到过,告诉他,无论焊什莫,火线与底线一定搞到最近
诚心诚意

网友Q:
我碰到过,是因为电焊机所焊点与搭铁线不在设备的同一金属上,烧焊时大电流通过接地线,而烧坏接地线,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R:
楼主说的,可能是机台上的地线当焊机地线用了,把焊机地线分别接到要焊的部位

网友S:
空气开关不合适,拆除地线容易触电哟.

网友T:
同意楼上观点,我也见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T:
同意9楼观点,我也见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T:
刚才25楼发错了

网友U:
没错,设备地线成了焊机输出线,焊工的错。

网友V:
管理混乱加上超猛牛人

网友W:
引用 网友F:
在烧某个部件时,该部件接地不良,或该部件上的电器连接到PLC的导电率优于该部件和电机体和部件的连接
    这样的事例大多数是不可重复的,
        预防方案:  焊哪个地方,把电焊线接哪个地方,并不是搭上就好,而是要处理表面并紧固好,鬼子都是这样要求的,此时机台不要上电处于待机状态,这样最易损坏

网友X(2009-04-12):
是哪个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