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弹出窗口怎么弄

楼主(2009-01-08):
这段时间我在搞海泰克触摸屏,我想做一个报警提示的弹出窗口,不会...嘿嘿!
有人给我提示吗?

网友A:
使用触摸屏编程软件
找到系统环境
画面切换
重叠窗口 这里一般输入D1之类的地址
PLC检查到有故障,就MOV K1 到D1 触摸屏就会弹出1号小窗口画面
注意画面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大的,一种就是小的
要分别画好

网友B:
不愧为站长
讲的简单明了

网友C:
发个海泰克的demo给你参考一下。
也可至天津罗升网站下载。
HITECH ADP6 Build168 (可选5600新机型):
http://www.acepillar.com/employee/module/b0020/searchresult.php?intModulePK=B0020&tagorder=0&isinner=0&init=1&intClassPK=7681&filename=&keyword=
HITECH demo程序 :
http://www.acepillar.com/employee/module/b0020/searchresult.php?intModulePK=B0020&tagorder=0&isinner=0&init=1&intClassPK=7587&filename=&keyword=

网友D(2009-02-08):
真不愧为站长哦
当然也可以把报警设为自动滚动条的那种,就不用弹到报警的窗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