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ary

楼主(2009-01-08):
因为我的电脑没有串口,前两天就买一条USB-SC09 USB转RS422编程线,装好驱动后发现不能用,提示通讯错误,各位有不碰到过类似情况,你们的解决办法能告诉我吗?

网友A:
USB转232不稳定的

USB-SC09其实就是USB转232和SC-09的合成体

所以稳定性一样的不好

鼓捣下或者能通讯上,有些主板兼容性不好老掉线.

网友B:
买笔记本还是买带有串口的好
USB的转换太差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笔记本还是买带有串口的好
USB的转换太差劲了

买串口的?串口被淘汰将是大势所趋~~

且串口本本都是价格高,性能差,重量不轻的版本。

情愿买串口本本,省下的钱买块Moxa的转接卡,效果不凡。

当然,如果身强力壮且有锻炼意识,那么还是不妨买个串口本本的。

三菱FX系列不是有转换器供卖吗?FX-USB-AW就是USB转换器呀。

以上

网友D:
我用的就没问题,可能是用的不频繁吧

网友E:
我用的就不错啊,你问一下厂家,可能是你的那条线有问题,我前个月买了一条三菱触摸屏的线,也是通信不了,后来我问了厂家,厂家说那条线不行

网友F:
我在网上卖了两条线都能用,80多圆一条,你的通讯设置对了吗?

网友G:
可能是虚拟串口的默认设置和通讯设置的端口不一样

网友H:
点我的电脑属性,查看硬件-设备管理器,找到所安装硬件,一般情况下会是COM3,不管是什么,在编程软件里改成相同的端口号就行了

网友I:
USB口不好用!

网友J:
我用得很好,刚开始时也常被这件事折磨,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先通plc电源,再usb口插入电脑,最后将编程电缆的8针口插入plc,按此操作,再也没碰到过通讯错误的问题.不知如此有无道理,但可一试.

网友K(2009-02-07):
没用过,还是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