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01-08):
A2USH-S! 系统,据客户反应,前两天在生产中突然停机,触摸屏也无法操作;祥细问过后,了解到;PLC的OUTPUT全没有输出,INPUT输入有显示.在关闭总电源,再开机之后,又可以工作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你们没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停机吗?
再查一下周围的电磁干扰存在没有?
有一次我们这里突然断电后也导致类似现象,后来断电几分钟就好了
初步估计是PLC的自我保护或者未完全断电造成不能成功加电运行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没遇见过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帮顶
用我们双手与智慧来建设辉煌新世界。。。

楼主:
因为该设备在客户处使用,故障情况由客户反应的,我们询问具体情况他们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