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显示PLC内部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09-01-08):
除了用输出端驱动七段数码管之外还有什方法?显示两组4位数要用12个输出端,有什么东西采用485通讯可以显示的硬件吗/

网友A:
用数码管译码电路应该可行。但是怎么使用就不知道了。
下载积分:+1(zwz579)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文本显示器就可以了

楼主:
本设备用了触摸屏了,老板说显示的数据看不清,要用七段数码管来显示比较清楚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HLP2型数码显示单元。到网上查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