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CN 出显违反内部协调规则

楼主(2009-01-08):
请教各位朋友,西门子CPU 224 CN通电报警灯亮,PLC没法正常运行,但是可 上载,下载后出显(违反内部协调规则)这是怎么问题,
麻烦各位朋友指点下,多谢.

网友A(2009-05-18):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plc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郁闷啊

网友B:
可能是你程序中某一个参数设置错误所导致的,我以前出现过,改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