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伺服电机做电梯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
就是我用伺服电机做电梯的话
假设我现在电梯在一楼,我给它500个脉冲要去五楼,他走着走着三楼有人呼叫(假设三楼是300个脉冲),遇到这样以伺服电机的特性它要走完我给他的500个脉冲才会走300个脉冲去三楼
这样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动作呢
就是我去五楼然后三楼有人呼叫就先去三楼再上五楼
请大家踊跃发表意见.

网友A:
伺服电机做电梯?你还不如干脆要大炮打蚊子呢

网友B:
用不计脉冲数目的方式发送脉冲让伺服运行,即PLSY K1000 K0 Y0这样的方式。
然后用监视D8140和D8141的数据,这样就知道已发送了多少脉冲了,就可以知道当前电梯的位置。
当数据达到补呼叫的楼层对应的脉冲数目时,就先执行一次停机的动作,完成后再执行下一个楼层呼叫。
这样应该能达到要求吧。

网友C:
方案: 经过值大于三楼的脉冲数时,直接上五楼,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并返回,小于或等于三楼时,到位停止

网友D:
伺服做电梯当然是可以的
但价格太贵了
都是用电梯专用的变频器
安川 富士都有这种变频器
理论上所有高性能的矢量变频器都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但为了人身安全着想,我个人倾向于使用电梯专用变频器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站长
其实我也是突以奇想的
的确像大家所说的用伺服做很划不来,我只是想着玩的呵呵

网友E(2009-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