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应用

楼主(2009-01-08):
在电气控制中,接近开关NPN或PNP(6-30V,300mA,三线式)及霍尔传感器能否直接驱动DC12V或DC24V小型继电器(如HHP4等)

网友A:
接近开关6-30V可以直接控制直接驱动DC12V或DC24V小型继电器,驱动好像不行吧。你可以试一下,再回贴上来呀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的,但不要超过接近开关的最大通断电流,我上个月用一个感应接近开关带两个24V小电磁阀,结果接近开关损坏。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可以控制小型继电器的开关信号!

网友D:
想直接带动大功率的负载,又不想节省感应器就直接用微动开关,一定要用接近开关的话,就不要省哪个继电器,否则得不偿失,接近开关最大负载应小于额定电流的一半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F:
可以的,控制小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G:
可以接,但如果是普通继电器,不要忘了接吸收二极管,接法为反向并联。

网友H:
自己用可以,有的客户知道了会很麻烦的.

网友I:
同意7楼的说法。经常这样做的。仔细看好再接。

网友J:
接近开关有压降,注意电源电压

网友K:
如果手头上有PNP正极输出接近开关,但PLC已经接了大批量NPN控制输入不方便改变,就先用PNP正极接近开关驱动小型继电器,然后再从小型继电器触头转换成控制负极接入PLC,这个办法是老手们的技巧,常闭改常开型。。。。同时方便快捷,记得提醒我们工控家园新手入门朋友

网友L:
控制小型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M:
可以的,我经常用

网友N:
接普通继电器的时候,二极管的规格如何选择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接普通继电器的时候,二极管的规格如何选择呢?

反向电压大于负载5-10倍即可,一般IN4007,IN4001够用了。

网友G:
忘了说 顺向电流要超过负载电流。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反向电压大于负载5-10倍即可,一般IN4007,IN4001够用了。

网友O(2009-02-07):
可以控制小负载动作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