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got求助

楼主(2009-01-08):
请问三菱的A77GOT-EL-S3手册、编程软件用什么?通讯电缆型号或接线图。
circinus@sina.com
可用其它软件交换。

网友A:
接线图论坛有,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如果你确认是A77GOT的话,那应该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型号,没办法提供相关资料
接近的型号是A970GOT

网友C:
软件是SW2NX-AGOTP或者SW2IVD-AGOTP,资料可能只有日文以及英文的!

网友D(2009-08-31):
接线图论坛有吗,我招不到呀,希望高人能把对应端子号用文字打出来,好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