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s7编程软件后不能运行垃圾清理及磁盘整理之类的软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1-09):
如题????
本人尝试了很长时间,安装了多次,不进行清理级磁盘整理,肯定能用,只要整理及清理,提示不能
真是郁闷,希望高手指点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A:
原因是:由于授权是在硬盘某一个位置标记为坏的簇实现的的,因此磁盘清理类软件会认为该簇损坏而进行修复,这样导致授权丢失,从而影响西门子软件的使用。
解决方法:使用西门子认可的磁盘清理类软件~~
以上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清理软件了
我清理一点问题都没有
优化大师就不要用了
误删文件

网友C:
我用的SIEMENS的5.4的PLC+PLCSIM+SCL软件,经常运行磁盘整理或者用WIN优化大师操作垃圾清理这类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用的是VOPT9的磁盘整理软件,windows优化大师的清理,及兔子的清理软件,我在很多机子上做过类似的安装,都有过类似的问题,授权重新安装也是有问题,只有重新卸载后在安装一遍,才能正常使用。
如果要用西门子允许的磁盘整理及清理软件,能不能推荐一下,感谢了
知识改变命运
ygwpxq

网友D:
我的也会这样!现在装西门子的软件也装不了

楼主:
如何解决呀,我的现在又可以清理了,但是还不敢进行磁盘的整理,期盼大侠来解决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E:
磁盘整理有必要经常进行的吗?
印象中自从N年前第一次用过磁盘整理功能之后,再也没有做过~~
清理倒是无所谓的,经常使用也没有发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