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B500中自己做的键盘因该如何设置才能用?

楼主(2009-01-09):
在EB500中自己做的键盘因该如何设置才能用
我做了一个字符输入元件,用功能键做了一个键盘。
文本输入元件的触发地址栏中的设备地址栏置9000,仿真时会弹出一个系统键盘,请问应该如何设置才能用到我的键盘?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EB500中的第五十个画面

网友B:
你可将第 50 51这两个系统键盘所在窗口删除

网友C:
楼上说的都正确,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在第6号窗口中,建立一个直接窗口元件,触发地址为LB9064,窗口编号指向你的键盘窗口号
下载积分:+1(海zei123) 感谢!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2009-02-13):
还是上边说的好 我也为这事烦恼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