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TOR

楼主(2009-01-09):
关于三菱伺服马达在电源OFF的情况下,马达刹车片卡死以致马达无法手动转动,如何实现手动将它转动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将刹车单独通电就行了!

楼主:
单独通电有专门的工具吗?

网友B:
加电源`就行

网友C:
楼上对头
那是抱死或者说抱紧

楼主:
单独通电比较麻烦呀,会不会有专门的工具呀

网友D:
把抱闸拆下来。。

网友E:
电机制动器的原因

楼主:
抱闸拆下来不等于是把马达拆下来了吗?

网友F:
单独加控制电源是很方便的

网友G:
把抱闸部分单独拆开~~动作比较大哦
用接触器给电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