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有这么个程序

我的理解是三菱的编程软件的步进指令在SET之后不是直接接STL吗?
我想问下,在这个程序中步进指令中间加了一些语句,这两个语句放到SET指令的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区别吗?放到后面有什么好处吗?
中间的两个语句的执行条件和SET S520的执行条件要如何满足才能做到S520步阿?

楼主:
希望有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A:
对于当前语句来说,两个语句放到SET指令的前面和后面基本没什么区别,放到后面也一样,当Y20,M630都接通时会执行S520状态里面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当前语句来说,两个语句放到SET指令的前面和后面基本没什么区别,放到后面也一样,当Y20,M630都接通时会执行S520状态里面的程序

网友C:
一样的,可以认为没有区别

网友D:
肯定有区别的!你分析机械的工作流程一下是不是并行分支!只有把工作流程搞懂了就知道的!

网友E:
就你所给的程序而言的话~~~~~

中间那两段程序放SET的前或后  都会一样被执行
只是先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