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一点仿真,就会自动关闭三菱程序,
把仿真和三菱编辑软件GX卸了重装后,第一次运行提示“无法连接共享储存器服务器”,如图1

以后再运行就会自动关闭GX三菱程序,重装几次都不行

各位大侠有高招吗????

网友A:
清理一下注册表后再重装
  • 下载积分:+2(limiju)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也清理了,没成功  我装GX的时候  先装  它的运行环境程序,提示已是最新的
    我就感觉  不顺

    算了  要过新年了   重装系统吧
    明天有的忙了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你的系统的原因了。不过如果以前能安装运行的话,清理注册表是可以的,我曾经帮朋友处理过。

网友C:
    最原始的就是格一下.当然,也可改注册表.

网友D:
    我也出現過這種情況

网友E:
    版本低了,我试过有时候装出来不能测试,后面我装新版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在装完各种软件后,测试系统稳定则将系统做好镜像,以免出现这样的故障时不便解决,反复安装也不能搞定!

网友G:
    我的也是啊,以前是VISTA系统,装GX-8还可以的,现在装了XP系统,在装GX-8就装不上了,只好装了GX-7,可是不能运行仿真,和PLC连接也连接不了,一开始通信GX-7就没了,不知道清理注册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