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1-09):
今天在修机器的时候发现变频器的频率越高电流越小 频率越底15HZ的时候电流越大 运转10分钟左右变频器出现过负荷报警 开始以为是马达带的负载太重,结果把负载拆掉在监控电流还是一样,有更换相同规格的马达,空载运转还是一样 真搞不明白的 原来用的好好的怎么一下变频器会出问题呢. 结果把变频器换了问题解决的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呢 是不是参数那里设置不对

网友A:
是不是低端频率的电压设置的高了?即低频转矩。。。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对比正常使用的那台查看一下参数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参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再有就是变频器元器件老化

网友D:
有个手动转距提升你看一下设的是多少,不要设大了,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E:
可能是的吧

网友F:
你的变频器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啊

楼主:
谢谢 各位 问题解决的 是参数设置问题 把 把低端频率 和转距的参数从新调整下就 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