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1-09):
下载S7-200 Step 7 MicroWin v4.0 sp6,用winrar解压,然后用附件中的setup.inx替换目录中原文件即可。对此我不是很明年,求安装的步骤,哪个热心人士帮帮我?

楼主:
下载S7-200 Step 7 MicroWin v4.0 sp6,用winrar解压,然后用附件中的setup.inx替换目录中原文件即可。对此我不是很明白,求安装的步骤,哪个热心人士帮帮我?

网友A:
说明下载的Step 7 MicroWin v4.0 sp6是升级版的,你要想安装的话必须有前期版本,而且更为不幸的是还要把前期版本卸载。
也就是说,如果电脑上没有S7-200软件,必须先装上一个SP6以前的版本,然后在安装SP6时将前期版本卸载。
这样麻烦的,等于装了两次这个软件。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麻烦,将附件中的免安装工具解压,替换掉安装文件中的SETUP文件,再安装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装上SP6了。
具体步骤是:
1.下载S7-200 Step 7 MicroWin v4.0 sp6;
2.用winrar解压;
3.用附件中的setup.inx替换目录中原文件。
这不相当于没说么?但是我想关键在于第2步:怎么用winrar解压。其实下载下来的SP6文件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直接左键双击它就会执行安装了。这样无法进行第三步了。所以需要在这个文件上用右键选择“用winrar解压”,这样就会将安装文件释放到一个文件夹了,再将附件中的setup.inx替换目录中原文件即可!

楼主:
感谢sjm213!
我只是不明白你上面所说的第三步,SETUP.INX替换目录原文件具体要怎么样做?

网友B:
第3步的意思就是:把SETUP.INX这个文件复制到你解压缩后的SP6的安装文件夹里面,覆盖掉原来的SETUP.INX文件就可以了。现在SIEMENS的官网上都已经是SP4的了。可以免费下载的。

网友A:
在你看到这段话的帖子里把附件下载下来,同样解压,把解压出来的文件复制到第二步操作生成的文件夹中~

楼主:
我按你所说的做了,装不上

网友A:
装不上有好多原因的,你遇到的什么情况呢~

楼主(2009-02-14):
我的机子上没有Step 7 MicroWin v4.0 ,是不是这个原因才装不上的呢?还有西门子哪个系列的PLC有四组脉冲输出的?

网友A:
你在哪个帖子里看到这段话的?
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让你在没有Step 7 MicroWin v4.0的情况下完成安装!

楼主: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的机子曾装过这个软件,但不成功,现在想卸,但卸载不了.
在注册表里也栅掉了所有西门子的项,但不行,再,用优化大师和完美卸载还不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sjm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