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站长及各位高人

楼主(2009-01-10):
F940GOT-SWD-C如何设置画面保护密码,为什么我设置了画面保护密码输入密码之后又不能转到保护页,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望站长及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你可以在PLC里面设置密码啊
你在HMI里面输入密码等于你PLC里面的密码过后再跳页到你想要保护的页面不就一样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