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谁知道USB转RS232接口的转换器哪个品牌会比较好

楼主(2009-01-10):
各位老大:
谁知道USB转RS232接口的转换器哪个品牌会比较好,我上次买了一条但通讯断断续续

网友A:
买个杂牌的吧,我一直用还好,实在不行的话你就买跟三菱线,不过比较贵!!!

楼主:
楼上的师傅:你用的是什么品牌呢?三菱只能针对三菱PLC,我要的是USB与RS232的转换器

网友B:
多买多试,就会用到好的线了

楼主:
买不要钱吗?

网友C:
看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8707.html

网友D:
一直用德阳四星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E:
从网络上看看到过德阳四星的宣传和介绍,感觉还可以。
不过我用的是另外的,型号和样子在5楼的里面有回答的。

网友F:
我也来说一下,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用的 电脑大多不带串口了。
USB转串口的芯片常用也就那几种
国产CH340、台湾PL2303和什么吹的神乎乎的什么英国的FTDI232三种最多
没有一个芯片转换的差的,毕竟USB转232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术
几个芯片成本不一样,但是关键是做工,电路设计,线材的选用。做得好的效果都差不多,大多数都能连。
便宜的线一般做工要差一些,比较节约一些元器件啊,所以通信会出问题。

网友G:
现在用的是力特的,USB转RS232接头,还可以吧。目前接触过FX全系列PLC、OMRON C系列PLC、三菱F930/940屏、Eview屏、Weinview屏、LG Master系列PLC、Thinget PLC好像还都可以。

网友H:
我用的是串口卡,比USB转RS232好得很呢

网友H:


网友H:
我有个串口卡的图片,但不知怎么传上来

网友I:
我用的也是力特的,用在三菱上没问题,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J(2010-09-18):
UTEK宇泰的可以还不错。
www.szutek.com
联系人李工:13651631303 QQ354205033

网友J:
描述:UT-880
描述:UT-890
宇泰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