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手头有一台F1-40MR的PLC,如图1:

其左侧有一接口,如图2:

其电池盖下有一接口,如图3:

请教:
1.左侧接口(图2)有何用途?

2. 图3中的接口只能接手持编程器吗?

3.除了手持编程器和专用模块,还能用什么方法对其编程?软件使用那款,连接线如何制作?

多谢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图2 的接口好像是接面板用的编程器的吧,F-40是这样,应应该一样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太老了。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老了。换了吧

没事用来玩的~~作试验用机!

网友C:
图2接手持编程器,图3插专用模块

网友D:
要用一个转换卡,软件用MEDOC
和台湾士林A1系列一样

网友E:
4楼说的对,我也有一台,但不知道用啥电缆和电脑相连

楼主:
方式之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2接手持编程器,图3插专用模块

这个机型也有特殊模块吗?
请教指导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2009-02-15):
我们公司用丰炜V系列的,和这一样,只能用手编啦

网友F:
第二个接口是用来接存储卡,EEPROM的,也就是备份!

网友G:
第2个图接口是用来手编或通信模块F2-20GF1的,第3个图 接口是用来接存储卡,EEPROM,ROM的,也就是备份!

网友H:
这个机型也有特殊模块吗?
请教指导

网友I:
很特殊的东西

网友J(2009-03-25):
我有三台F1-60,因程序重要,急需读出程序,请教大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J:
已经解决问题,图2用手编,图3用F-EEPROM-1备份,需要请与我联系
heming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