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小知识

楼主(2009-01-10):
通过 PROFACE 通讯电缆,可以在线调试PLC 和触摸屏

网友A:
这个对一部分型号的屏是不行的!

网友B:
AGP3000 / AST3000 / AST3000W - 所有型号都行, 得使用CA3-USB-CB01, 以及安装PASS THRU。
可使用PLC有MITSUBISHI FX, A, Q ,
OMRON CS/CJ,
YOKOGAWA,
SIEMENS S7-200/S7-300/S7-400,
KEYENCE KV700/KV1000,
ROCKWELL ALLEN BRADLEY - DF1

网友C:
可以讲一下怎么操作吗

网友D(2009-03-23):
引用 网友C:
可以讲一下怎么操作吗
这个就跟电脑连接PLC一样,打开PLC 的编程软件,连接PLC,然后直接对PLC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