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偏置增益和增益基准值

楼主(2009-01-10):
哪为高手详解一下偏置 增益 和 增益基准值?
我以前明白的,怎么糊涂了??
偏置是数字量为0时的模拟量的值!

网友A:
偏置和增益,我也没研究过字面意思
在模拟量的实例中,是0~10V的输入或者输出
比如数字0或者1代表0V电压
数字2000代表10V电压
标准信号可能是2048,因为都是2的N次方
0---0V 2000--10V 就是偏置增益
我解释的不好,不要见笑呵

网友B:
我的理解偏置是0V时的点数,如100,增益才是10V时2000.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