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2个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1:在三菱PLC 中,用S20   S21   S22...............等表示状态寄存器

请问在欧姆龙PLC中用什么字母表示?

2:三菱PLC中,有初始状态继电器S0----S9

请问在欧姆龙中初始继电器是什么?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B:
不懂欧姆龙,帮顶

网友C:
引用楼主三菱工控于2009-01-10 15:24发表的 求助:关于状态继电器 :
2个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1:在三菱PLC 中,用S20   S21   S22...............等表示状态寄存器

请问在欧姆龙PLC中用什么字母表示?

       首先,你要问的人不一定也懂三菱,你得把你所举的功能继电器的作用说出来才有人真正的解答你的问题;
       其次,问问题的时候请描述清楚一点,回答的人要知道你的意图才会能真正解答你所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