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1-10):
触摸屏通过PLC控制变频器,我想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来监控频率,电压,电流,但有点不明白,就是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通过看程序,如果来监控的话,指令代码就变了,变频器也就不会运行了,除非再按运行,请教各位老师,是不是这样分析,是不是在运行过程中,不能同时监控,如果能的话,又要如何来达到呢,望各位指点指点,有点不明白,就想不通,先谢谢啦.

网友A:
这其实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PLC的问题了
如果是三菱PLC的话,安装一个422BD
触摸屏连接在编程口上
电脑连接422BD监控

楼主:
哦.谢谢站长指点

网友B:
又长知识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