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0 在上载时出现“找不到pdz文件”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09-01-10):
如题!!!!

网友A:
西门子的面板项目如果没有原始文件一般不能执行上载操作;只能用Prosave进行备份。但是备份的项目不能进行编辑,只能用于换屏的时候将项目还原~

网友B:
PDZ文件是存储卡的文件格式,没找到潜台词就是:没找到存储卡,也就是说只能备份,同型号的屏才能原封下传。没法上传程序,编辑以及修改。
如果你用WINCCFLEXIBLE 编辑的话,下载的时候一定注意,不选【回传】选项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C(2009-02-16):
支持1楼的说法!
只能做备份了,稍后再恢复就行了!

网友D:
不是基于ce系统的操作屏都不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