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asyBuilder如何得到程序中所使用的PLC内存点的列表?

楼主(2009-01-10):
在学习别人的程序的过程中,需要知道HMI使用的PLC内存的列表,除了列举每个元件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方便的方法?

网友A:
呵呵,不大熟悉,好像是没有了。找遍了各个菜单都没有发现~

网友B:
这功能好象EasyBuilder没有
只能一个按钮一个指示灯的看了

网友C:
好像只有看触摸屏了

网友D(2009-02-13):
应该没有这功能

网友E:
要对照看HMI程序

网友F:
好像没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