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20-A1变频器有哪位用过

楼主(2009-01-10):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这个系列的变频啊,用里面的浮动辊功能,PID要设哪些参数才行啊。把83,84号端子接通,设好目标值后好象PID功能不起作用啊。有哪位用过的可以说下吗?谢谢了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用过吗?

网友A:
A720是三相220V的,国内一般是380V的
可以参考下面的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5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