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的使用

楼主(2009-01-10):
我有一个LGPLC,但没有现存的连接线,请问大哥们,能不能用三菱PLC连接线,因为我看插口都是一样的呀,
先谢了

网友A:
不行的。
插口一样不代表每个针脚的功能一样。
看一下LG的手册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根据型号的不同线缆接法不同。
另外,LG的PLC跟三菱的编程接口会是一样的?

网友C:
LG的跟三菱的怎么会一样?你用的是甚么型号的LG.

网友D:
LG是8针,三菱是9针,怎么会一样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G是8针,三菱是9针,怎么会一样呢
反了

楼主:
我用的是LG MASTER-K10S1 看接口是一样的,可能是功能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