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我是一名电工(以前是钳工),今天装一个小电器箱。因为手关只有一个12伏的开关电源(1。3安)和12伏的小继电器,所以只能用它们。
控制要求是感知一个错位阀的开,和关。我用两个奥特尼克斯的传感器(在感知到物体时终断输出12伏至24伏),但是在接完之后发现,在传感器发,出启动信号后,12伏的小继电器没有反应(在联接继电器时测线圈电压为0伏,在不接线圈测传感器输出端为12伏。。我把小继电器和电源开关直接相联动作正常。可是在别的设备备上使用24伏电源驱动24伏继电器(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为20伏实测),驱动正常。我还作了一个测试把一个高亮发二极管接在传感器输出和12伏负之间可以正常发光,或是接在12伏开关电源之间瞬间就烧坏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发亮二极不能直接接到电源要加一个限流电阻,继电器可能带有二极管

楼主:
谢谢了,用的这12伏继电器不带二极管,只是一个12伏的线圈,我用二极管只是想看一下12伏开关电源的输出在输出在经过传感器后的电压有多高。但不小心把它烧了。我想是不在传感器上有一个电压降,使开关电源的输出在经过传感器后降低不能驱动线圈。

网友B:
奥特尼克斯的传感器的传感器我没用过
楼主是不是接错了?三线的有NPN 和PNP之分吧,接法不一样的。两线的可以电源先到传感器---线圈。NPN的输出接线圈的一端,线圈的另一端接V+。
PNP的输出接线圈的一端,线圈的另一端接V--。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传感器在感知到特体是黑线无输出,在没有感知到特体时有12伏输出,这应该是NPN型还是PNP型呢,我还没有明白(我的基础知识很差请见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在感知到特体是黑线无输出,在没有感知到特体时有12伏输出,这应该是NPN型还是PNP型呢,我还没有明白(我的基础知识很差请见谅)

你如果是红表笔测的是黑线,应该是PNP型常闭输出,换个输出功率大一点的传感器或功率小点的继电器试一下。

楼主:
谢谢了,我这就用一个24伏的电源和24伏的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这就用一个24伏的电源和24伏的继电器试一下。

电源的功率足够了,12V电压也没问题,换个个头大一点的传感器试一下,100%是它的问题。另电压高不一定功率就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奥特尼克斯的传感器的传感器我没用过
楼主是不是接错了?三线的有NPN 和PNP之分吧,接法不一样的。两线的可以电源先到传感器---线圈。NPN的输出接线圈的一端,线圈的另一端接V+。
PNP的输出接线圈的一端,线圈的另一端接V--。

你按3楼说的试试。看传感器输出是+还是 —。
继电器线圈没有正负之分,但线圈两个端不能同是正或同是负。如果电位相同间电器是不会动作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因为在其它的设备上用其他的设备上用这种传感器驱动24伏继电器(小型)却工作正常。我想改用24伏开关电源试一下。

网友E(2009-02-15):
先判断是NPN还是PNP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奥特尼克斯的传感器的传感器我没用过
楼主是不是接错了?三线的有NPN 和PNP之分吧,接法不一样的。两线的可以电源先到传感器---线圈。NPN的输出接线圈的一端,线圈的另一端接V+。
PNP的输出接线圈的一端,线圈的另一端接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