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9-01-10):
一个用伺服电机拖动的退料螺栓受到外力刺激后微抖动,如何解决?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要么就是克制外力
要么就是使用更大功率的伺服电机
小力气推不动大胖子

网友B:
调整伺服的刚性 惯量比

网友C:
调整伺服惯量比和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