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1-10):
触摸屏的数据如何在PLC 掉电的时候保存!但从新得电后有可以修改

网友A:
用掉电保持的D和M

网友B:
楼上所说正确
掉电保持其实是PLC保持的
参数一般使用PLC掉电保持的D,看一下PLC的使用手册,不同型号的掉电保持区域可能不同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