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danfoss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1-11):
本人单位有danfoss变频器一台,具体型号记不大清楚了.该变频器控制输送链传动
但是进期不知道为何,当该变频器启动时频率上升到14HZ后再也不能往上升(设定频率为
48HZ),然后就开始报警. 当本人把电机与变频器开路,在变频器没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
,空载频率则上升正常也无报警现象.于是我开始怀疑是电机问题,而后仔细检查电机,发现
该电机并无任何异常现象.于是我重新找来一台ABB变频器拖动该电机,一切运转正常.
请问各位工程师,我的DANFOSS变频器的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们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但原因就是电机抱闸的问题,你们的danfoss变频器是第一次使用吗?如果是好象有一个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B: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看看报警器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查阅相关资料再做处理。
个人见解。

网友C: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D:
变频器,先复位再重设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