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软件的插入和改写状态如何切换啊?

楼主(2009-01-11):
GX Developer软件的插入和改写状态如何切换啊?

楼主:
高人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键盘上的INSERT键进行切换~~
以上

网友B:
插入,改写其实不是DEVELOPER专用的,其他好多地方都有用到,比如我们常用的WORD等文档工具
键盘上右上,一般有一个INS或者INSERT
按它就可以在插入和改写之间来回切换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