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软件如何用仿真?

楼主(2009-01-11):
打开编写的转换过的PLC程序后,点击【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然后就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什么意思呀?--------------------------
Error
---------------------------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
确定
请问各位要怎么操作才能仿真??

网友A:
您有安装GX Simulator吗?在仿真时会用到里面的一些元件,
若已经安装看一下电脑记忆体足不足,因为开这个仿真时很吃电脑资源。

网友B:
电脑内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