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只PLC能连接2只不同厂家的触摸屏吗?

楼主(2009-01-12):
我单位1只三菱2N的PLC原来连接1只白光的触摸屏(白光的没软件,不会玩),为了改造设备想再连接
1只Proface的触摸屏,请教各位高手可以吗?需加哪些通讯模块。

网友A:
以前PLC和触摸屏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可以的
FX2N安装一个FX2N-422BD,这样就有了两个编辑口
两个触摸屏各接一个,厂家没关系

网友C:
可以加一个232模块,单独与触摸通讯。
你直接用PRO-FACE不就行了吗?加一个模块还要看用没有空间,要不要移动其它元件的。

网友D:
主要在于什么试用协议,使用什么接口,和屏的型号没有台大关系

网友E:
可以的,加422BD,设好通信协议

网友F:
恩,可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