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洋伺服电机故障修复

楼主(2009-01-12):
求教三洋故障修复.我用的圆网设备用的是三洋伺服电机现在出现伺服电机不会转.拆下电机减速箱是好的就是电机不会动.这会是伺服电机抱闸抱死了吗?该如何修理?

网友A:
你的伺服电机还安装机械抱闸吗?

网友B:
肯定有抱闸

楼主:
故障显示是.过载.说明书上写着转矩过大.抱闸抱死.拆下电机减速箱是好的就是电机不会动.请老师们指教

楼主:
故障找到了.原来是伺服电机里转子上在磁场作怪.谢谢前面两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抱闸
伺服0速150%转矩,你说的是机械抱闸么?我见过的圆网机是没有的。
三洋的伺服,稳定性不是很好。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C:
国产的伺服里面的磁钢脱落的我见过,特别是使用几年以后的,12个有8个都是脱落卡死的。

网友D:
抱闸抱死肯定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