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描述: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要结合实际工艺来看设备动作

网友B:
H20000000转化为二进制是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一楼说的对呀。要看设备方的动作和工艺。

网友D:
这样看不懂

网友E:
这样谁能看得懂?无工艺

网友F:
这是一个位元件比较程序,由32个软元件M(M1040列M1071)的状态(通为1,断为O)所组成的二进制数与H20000000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重新设置软元件M1040到M1071的状态。由程序可以看出,当1069通时,其余的M只要有一个通,则变成M1070通其余皆断。这里假定M200己接通。我怀疑H20000000应为H10000000。仅供参考,

网友F:
这是一个位元件比较程序,由32个软元件M(M1040列M1071)的状态(通为1,断为O)所组成的二进制数与H20000000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重新设置软元件M1040到M1071的状态。由程序可以看出,当M1069通时,其余的M只要有一个通,则变成M1071通其余皆断。(H80000000=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这里假定M200己接通。我怀疑H20000000应为H10000000。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位元件比较程序,由32个软元件M(M1040列M1071)的状态(通为1,断为O)所组成的二进制数与H20000000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重新设置软元件M1040到M1071的状态。由程序可以看出,当1069通时,其余的M只要有一个通,则变成M1070通其余皆断。这里假定M200己接通。我怀疑H20000000应为H10000000。仅供参考,

网友H:
H20000000转化为二进制是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当K8M1040大于H20000000时,把H80000000传送到K8M1040=M1040_M1071共32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经大家一点拨,明白了,,谢谢...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I:
学习了.楼上的太高手了.我真服.
相信自我!

网友J(2009-02-17):
同意7楼说的

网友J:
同意7楼的

网友K:
不要理解太深奥,可以把它看做数据比较

网友L:
ljc2008 太厉害了 能告诉我你的QQ吗想和你学习学习

网友M:
学习了.楼上的太高手了.我真服.

网友N:
好像就是一个条件指令吧。。

网友O:
我也同意7楼吧

网友P:
我也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行的开始D< K8M1040 H10000000 ,这个D是指32位用法吗,编写程序时是不是这样的先打一个DLD< K8M1040 H10000000 触点比较指令我学的少向大家学习

网友Q:
看不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