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请问,作设备的电脑用WINDOWS 2000与XP,哪个更好?(XP系统可通过属性改变选择兼容应用软件的操作系统)。

网友A:
现在都使用XP的系统。2000的系统用的应该很少吧。

网友B:
有些工业不支持xp

网友C:
现在都使用XP的系统。2000的系统较少采用,一般用在旧版本电脑上。

网友D:
我用2000和XP双系统,有的软件在XP上可能会不能用,这时2000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E:
建议楼主安装双操作系统.

网友F:
双操作系统对系统的要求比较高点,但能够应付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呢